楼主(2013-05-19):
我是做销售的,现在自学PLC,没有一点基础,基本上是看着别人的梯形图自己慢慢的摸索,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我要统计一个流量计中流量,但是我现在只需要统计这个流量计的脉冲数量并转存到另外的寄存器里,然

后由其他人员来读取这个数量换算成流量。

我想请教一下论坛的高人关于这个梯形图应该咋画?

网友A:
如果是通过高速计数器读取的脉冲应该是可以统计的。

网友B:
定时中断;

楼主:
我想问下,CP1H,1分钟能接收2800个脉冲么?

网友B:
高速计数器一般最少都有10K以上的速度,每分钟可计数频率10*1000*60=600000个脉冲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用高速计数器应该远大些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高速计数器应该远大些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