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0):
7.5KW的热水器,空气开关是63A的,按理是足够的
使用的时候也是正常的,但是使用完关团之后一段时间,10-30分钟不等,空气开关跳闸,严重时推上后几分钟还会再跳一次。
这是什么道理?
是空气开关有问题,热水器关闭之后空气开关的热量还在集攒,导致跳闸?
还是热水器关闭后热量还在集攒,导致热水器短路?

网友A:
换个空气开关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我试试

跳闸的时候我摸了空气开关,没有什么异常的温度啊

网友B:
空开误动作也在可能,热水器漏电也会导致空开跳闸。有地线网的话加一根地线上去安全些。

网友C:
电加热坏了,我这也经常这样,估计你的空气开关是带漏电的,换个电加热试试,

网友D:
用一段时间才跳闸不太像漏电引起的,很像过载。是不是空开的电流过小,或空开失灵?即热式热水器电流大的。

网友E:
这种热水器确实很难弄

网友F:
换个空开试试,我遇过类事情况.

网友G:
测一下电流若正常.直接换空开

网友H:
用完后,拔掉插座看会不会跳

网友I:
偶怀疑是电热水器的接线端接触不良或者电热水器绝缘电阻老化

网友J:
是DZ47系列断路器吗?要注意一下是C型还是D型?再查一下热水器的电阻吗!

网友K:
用摇表检查下电加热器绝缘电阻,诊断下是否正常,再检查下电加热器接头是否渗漏,导致对地造成跳闸...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是DZ47系列断路器吗?要注意一下是C型还是D型?再查一下热水器的电阻吗!
有什么区别?没注意过!

网友M:
使用时正常,使用完后跳闸,可能是水蒸气导致开关短路跳闸。

网友M:
对不起,刚才没看清题意,水蒸气并不能进入开关的。是吧是还有其他插座什么的东东?

网友N: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O:
换个空开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我订了个施奈德的空开,还没到货,等换上后再来汇报结果

网友P:
耐心等待.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问题解决了,汇报一下:
换了施奈德的空气开关,试了多天,再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