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0):
三菱PLC的GX软件安装后,打开软件时弹出这样的窗口,窗口上面显示“NI Circuit Design Suite 11.0 Core”,无法访问您试图使用的功能所在的网络位置,单击确认重试,或在下面的框中输入包含安装程序包“ewecore.msi”的文件夹的路径。
如果单击取消,会出现“ERROR 1706”。
请问这是GX安装软件的问题还是电脑系统的问题,如何解决?
自己感觉不应该是安装软件的问题,因为在其他电脑上用同样的GX软件安装后正常。

网友A(2013-07-16):
我也是用GX的,但没有遇到你这个问题喔。
我想会不会是安装路径的问题呢?
建议楼主卸载再重装一次看是否还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