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0):
MCGS触摸屏直接控制储纬器,监视地址怎么知道?储纬器有说明书吗?还有他们之间是怎么通信的?

网友A:
不明白楼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储纬器不是有自己的控制板在里面吗?就不用PLC来控制了,直接用MCGS触摸屏监视储纬器的地址就可以了吗?MCSG和PLC还有储纬器之间是怎么通信的?MCGS监视储纬器的地址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