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0):
绝对值编码器在西门子200PLC中的高速计数器工作模式是多少?

网友A:
西门子200PLC高速计数器都是基于增量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如果是并行的,直接将信号线接入PLC输入点(B0,B1……Bn)有BCD码与格雷码,需要转换;如果是串行的,比较麻烦,要知道其接口类型,数据协议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区分是并行的还是串行的?

网友A:
并行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有很多条线,其中有电源V+,0V,一条接地线(屏蔽层),几条BCD码或格雷码输出线,如256线的就是8条按(2^7,2^6...2^0);串行方式就没这么多线,一般有两条电源线,一条接地线(屏蔽层),最少两条数据线;在编码器的外壳上都会有标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啊!并行和串行哪个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