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ID调节问题

楼主(2013-05-20):
有一压力控制阀采用PID控制,但它的反馈有两个一个是进气压力反馈,一个是出气压力反馈。优先选择顺序以进气压力低或排气压力高为优先。是不是要用两个PID回路?我的PID是用向导做的。只能用SM0.0一直使能来调用PID的子程序,那么怎么进行选择是进气压力低让调节阀动作还是排气压力高让调节阀动作?

网友A:
这是工艺流程上的问题吧,应该问做工艺的人,我个人觉得阀门关小和开大只能影响出气的压力,进气的压力阀门是控制不了的,既阀门关死了,出气压力为0,阀门开到最大,出气压力等于进气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