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0):
plc主要是用输入输出控制变频器的高低电平,还是用什么指令改变变频器的参数,怎么样可以改变变频器的参数,平时比较多的是怎么样改参数,是用程序还是什么之类的,如改变参数,如果是用程序参数,那应该怎么写程序,或有什么教材,视频主要是讲这方面的,谢谢!

网友A:
呵呵;参数不是通过PLC来改变的;参数设好,可以用PLC来控制变频器的起动/停止、调速等;

网友B:
版主说得对,plc控制变频器起动.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设置,plc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C:
有开关量控制、模拟量控制、通讯等
但不能改变参数的

网友D:
简单的控制,就是用PLC的输出接通变频器上的高、中、低速端子,通过这些信号改变运行速度

网友E:
你变频器要有通信接口才可以

网友F:
PLC来控制变频器的起动/停止、调速等,PLC的通讯口和变频器的通讯口建立通讯,可以调整变频器的参数,进而实现速度等的实时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是通讯控制,如何实现通讯控制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什么是通讯控制,如何实现通讯控制
看你的PLC和变频器是支持哪种通信,变频器的有些参数是可以在通信上修改的,通信主要是对变频器的控制和监控,
我也正在学习这方面通信控制

网友H:
通信就是用数据线将两台控制设备连接在一起,就像电脑用网线连接上网一样。
目前的通信手段还是比较多的,比如RS232,RS485,以太网,现场总线或者工业用无线WI-FI等等。
一般的变频器都是停机修改参数多,在运行中很少有修改参数的,因为有些关键参数的修改涉及到马达的正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又什么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啊,么你和喔共享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可以给我共享一下吗?

网友A:
呵呵;通讯控制来说硬件的成本很低,但对编程的要求最高;

网友I:
变频器的可设定的参数很多,对于你的项目未必所有的参数都能用到。建议参考一下具体型号的变频器说明书,或一具体项目要求变频器的具体功能来理解学习。

网友J:
要看具体的型号 老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请问你有这一方面的项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