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使用疑惑

楼主(2013-05-20):
各位老大:请看下面图
图中的c-flag, f-clag,LR是啥啊?em0---emc是啥啊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欧姆龙PLC的编程手册,上面说的很清楚,这与触摸屏没有关系。

楼主:
谢谢,可是c-flag, f-clag,LR是啥啊?

网友B:
CJ、CS的手册上都可以找到;

网友C:
认真看看PLC的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