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0):
三相四线制电度表,正常接法应该是(带电流互感器), S1接1    S2 接 3 (A相互感器)     S1接4   S2 接6(B相互感器)       S1接7   S2 接9 。  然后所有S2接地。  请问能不能 将所有的S1 和 S2 线互换    变成将S1接3    S2 接 1    S1接6  S2 接4          S1接9   S2 接7,  然后S1 接地。???可以吗???

网友A:
记得你的探索能力很强,试试吧

楼主:
有这么接过的吗??
由于我们这个互感器 安装位置限制,只能这样接线,但是还从未这样接过。

网友B:
可以试试,大不了反转的,我也想知道结果

楼主:
我不敢试 不是咱家的。

网友C:
我是不敢这么接的,楼主试试,结果告诉大家。

楼主:
我也不敢去试一试。

网友D:
电度表会反转,不会损坏。

网友E:
还是按照规范做吧。

网友F:
这个主要是考虑同名端的问题,主线从P1-P2的时候,接S1-1 ,S2-3.

网友F:
如果反过来接,会出现计量不准或者反转现象,因为主线和二次线的同名端不同了

网友G:
可以的,会反转,只要把互感器翻转180度就可以了。

网友H:
会反转的。互感器换个方向不行吗

网友H:
除非你把互感器的接线也反一下

网友I:
这么接是可以的,我试过,电表反转,计数没有误差。也可以将互感器倒个方向,就是正转。

网友J:
这种电表可以这样接,不过那是反转,电流互感器也有电流方向的,还有电流互感器的相序别弄混了,还有S1和S2的接线必须正确,否则影响计量。

楼主:
又学习了,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K:
楼主你接吧,接完告诉大家结果哈。很多人期待

网友L:
我接过用3个互感器控制两块电表,主电被电分别计量,有感兴趣的明天把电路图给大家看看。

楼主:
有 有兴趣

网友M:
就是嘛试下

楼主:
确实反转,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