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0):
如何对三菱PLC y0输出的脉冲计数
做一个控制,要求对y0的输出脉冲数计数,达到设定值后能驱动继电器,用d8140计数比较不好用,用高速计数器对y0计数不好用,求大师给个方案

网友A:
为什么D8140不好用?

网友B:
呵呵;直接用PLC内部对应的Y0脉冲寄存器就行了;

楼主:
读出的数跟我设定的值比较后,继电器不动作

楼主:
[= d8140 d210 ]-------------m1 m1一直没有动作   又改到[d= d8140 d210]--------m1  m1还是没有动作
=

网友A:
你设置成大于等于试下

楼主:
谢谢,明天试试看

网友C:
用等于比较是很难捕捉到,要用大于等于或小于等于,因为PLC扫描执行该条指令时,Y0输出计数很快;
也可以将Y0接一路到X……,使用高速计数器,用高速计数器比较置位、复位或中断都可以

网友D:
是不是还是昨天那个程序?

网友E:
把Y0口的信号直接输入到X0-X7任意一个输入口,选择对应的高速计数器,用高速计数器置位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