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0):
如果题,在使用中突然出现了
firmware had broken
!please update firmware now
的提示,请问固件怎么更新,谁更新过!

网友A:
有软件及传输电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和下载线都有啊,难道是重新下载画面吗?
昨天晚上断电10分钟左右后,再次上电又莫名其妙的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A:
呵呵;程序先做好备份就不用担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质量问题!

网友A:
你可以再用一段时间观察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这样的故障最不好确定,它是偶然发生故障,找不到诱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次发生,这就应该算是这个器件不稳定。

网友B(2013-10-21):
暂时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