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0):
本人是搞液压的,有几个电控问题不解:
1.电控上PLC输出电压一般是多大
2.看了三菱PLC的说明书,上面画着PLC输出端直接连着电磁阀的电磁铁,但是好像现场不这样用啊,都是输出端先带一个继电器,用继电器控制电磁铁的得失电,请问为什么这样做
3.模拟信号一般输出电压是什么范围

网友A:
继电器输出2A。

网友B:
1.PLC的输出电压取决于COM口的输入电压。
2.输出端输出电流最大2A,输出端接继电器是为了延长内部输出继电器的使用寿命。
3.输出电压为0-10V或0-5V。

网友C:
如果用输出直接带液压电磁阀,那输出点很容易坏的,是要加个中间继电器装下

网友D:
加中间继电器是为了保护触点,或把PLC晶体管型转换成继电器;
模拟信号如果电压是0~10V或-10V~10VD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PLC的输出电压取决于COM口的输入电压,没明白是什么意思,麻烦给讲解下。
另外,电控上的PE、N、COM口有什么区别,COM口为什么不能并到PE口上。

网友E:
PLC输出端只是控制开关的作用,这个开关一般只能通过2A的电流,你想要几伏输出,就要看你在COM上加几伏的电压了

网友B:
PLC输出端通过不同的COM口将输出端分成几组,这样就能增加输出端的使用范围,如控制用220V、24V等。
PE是接地端子,N是零线端子,输入端COM口是输入信号的公共端,与输出COM端不能混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电控知识还有待学习提高

网友F:
PLC如果是继电器输出,一个输出点就是一个继电器A接点,几个继电器共用一个COM点,COM端就是公用端点;
如果接成漏型:外电源L(24V+/12V+/5V+/...)接入负载一端、另一端接入PLC输出点,PLC输出COM端接外电源N(0V);
如果接成源型:外电源L(24V+/12V+/5V+/...)接入PLC输出COM端,PLC输出接负载一端,负载另一端接外电源N(0V);
一般PLC输出继电器允许连续电流为2A,一般电磁阀(气动)、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等都可以直接接到PLC输出点上,但如液压阀等输出电流基本在1A以上,阀的开启电流为工作电流的10-20倍,会造成继电器触点烧蚀损坏,所以最好用继电器或其它方式隔离。

网友G:
加中间继电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电磁阀开启电流这么大,以前真是不知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