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0):
LG-IH系列110KW变频器报M/C故障。那位朋友有维修经验。敬请提点建议,在此感谢。
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不论是键盘控制还是外部端子控制运行,频率给定都不受控制,变频器只按着起始频率设定项的设定值运行。((FUN-06)这个设置项的设置范围是0.5-5.00)。启动;停止都正常。恢复出厂默认参数也不起作用。

网友A:
接触器辅助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辅助触点
感谢你的提醒,是这个原因。这个接点已经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