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楼主(2013-05-20):
楼主们,西门子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    主程序和子程序编写有什么区别,应该怎样区分的,楼主帮帮我把,小弟感谢你们了

网友A:
看看编程手册,培训教材吧,网上大把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可以给我发一个S7-200齐全编程手册吗,小弟在这里谢谢你啦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到西门大官人家去找吧

网友C:
主程序就是常用的编程方式,子程序是在主程序工作的时候添加的调用子程序,当主程序运行的时候满足调用条件就会执行子程序,然后满足调出条件的时候,回到主程序,跟三菱的主控指令差不多,你可以把整个程序各个系统分以下类,编到几个子程序里,他们之间的调用条件要正确,这样程序出了问题找错误能好找的多,比较大的程序一般都要用子程序,中断子程序呢我没用过,我的理解是也是跟子程序一样主程序执行的时候跳到中断子程序中,执行结束后跳回主程序。只不过中断子程序有固定的执行条件。调用子程序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随时调用。

网友D:
PLC启动后:输入刷新、调用主程序、输出刷新;中断程序就是插队(中断发生且中断使能就执行);
子程序:子程序必须在主程序中调用,被调用的子程序还可以调用其它子程序(即嵌套,但不能递归调用即调用自身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