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0):
公司有台22Kw的台达变频器/3相220V, 在工作的时候 !按下停车, 同时会立即直流刹车[注意 机械部分立即会锁死]导致变频器出现OL过载故障!!问下 如何能在停车的时候 机械立即抱死 而不会导致变频器OL!是调试变频器参数 还是加装刹车电阻 抵消能耗呢!!
谢谢各位师傅 今天他们调试好了 是这样的 自由停车的时候!不能立即抱闸!给直流刹车延时1秒后启动!就不会出现Ol了!谢谢了!之前是按停车后 立即制动了!我开始没搞清楚  这台电机尾部是带直流110V刹车组的!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利用故障继电器,带机械制动。设定运行输出即可。

楼主:
您所说的故障继电器是不是 当出现OL的时候 继电器动作 立即复位吗!这样对变频器本身有影响吗!!此时应该设置自由停止 还是减速停止呢!

网友B:
先操作自由停车,而后抱闸闭合,电机轴瞬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所说的故障继电器是不是 当出现OL的时候 继电器动作 立即复位吗!这样对变频器本身有影响吗!!此时应该设置自由停止 还是减速停止呢!
应当是抱闸的控制回路和变频器的故障信号接在一起,这样抱闸锁住的同时,变频器没有输出!

网友D:
看能不能这样做,设置一下加减速时间,选择自由停车,当按下“停止 ”键后,电机在减速时间(比如3秒)内由运行频率降到20HZ时启动制动频率,再降到0HZ(用外部时间控制也可以)。带刹车的马达,最好在变频器上加装刹车电阻!
另外再仔细检查一下:刹车启动时变频器是已经停止工作,还是在减速过程中?

网友E:
现在好像台达C2000系列自带外接抱闸输出信号,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自由停车,变频器运行信号给抱闸。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 今天调试好了 是这样的 自由停车的时候!不能立即抱闸!给直流刹车延时1秒后启动!就不会出现Ol了!谢谢了!之前是按停车后 立即制动了!我没搞清楚  这台电机尾部带直流刹车组的!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
如果是外部抱闸,必须将停车方式改为自由停车;

网友H:
弄好了这又是一笔财富

网友I:
刹车导致电机回生电流,导致变频器OL 变频器的设置和刹车延时有很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说的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