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1):
发送4个十六进制的数据,接收10个数据。但是接收的数据很不稳定,会乱跳动,有时候正确。有时候不对。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发送时,不要使能接收;发送完后再使能接收;
接收是可配置的、比如可以设置一个启始字节、一个终止字节作为条件;可以设置接收数据长度为条件;可以设置断开时间为条件;然后检查接收标志,接收到一帧数据后,先将接收缓冲区中的数据读出,再使能下一轮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