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1):
潜水泵 泵体外漏了1/2 ,还可以使用吗??我怕烧电机。

网友A:
继续运行潜水泵上部开始冒蒸汽,没有热继保护一定烧。

楼主:
是不是整个水泵必须浸泡在水中啊。

网友B:
水面过进水口就行。电机在下面的话不应该烧电机。

网友C:
你们是什么单位?怎么光是带病工作的

楼主:
我们是特工部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D:
电机的热量是靠水带走的,你这样,时间长了,会烧电机的。

网友E:
不会烧的,放心吧。

网友F:
潜水泵,电机就是靠水冷却的哦,如果电机长时间没水浸泡的话,电机会冒烟的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是特工部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出现了这个问题最好了,你们可以动手再做一个!

祝你们动手能力越来越强

网友G: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电机内进水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