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1):
   防爆电接点压力表的隔爆外壳具有良好的隔爆性能,因此防爆电接点压力表对在正常工作过程中由于火花或电弧的影响,除了能承受壳体内部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在一旦引起爆炸时产生的爆炸压力外,并能有效地阻止由此产生的热能向外顺利传播,而只能在壳体内部沿着隔爆接合面的微小缝隙处缓慢地向外扩散。这时,传至壳体外部的瞬间温度已降低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燃点温度以下,故不会导致传爆。
   防爆电接点压力表的工作原理是基于检测元件(测量系统中的弹簧管)的弹性变形,通过机械传动使之带动电接点组中的触头产生相应的动作(闭合或断开)以使控压系统中的电路得以接通或断开,从而实现自动控制报警和现场指示的目的。
  防爆电接点压力表主要技术指标:
精确度等级:1.5
   标度范围:0~0.16;0~0.25;0~0.4;0~0.6;0~1;0~1.6;0~2.5;0~4;0~6;0~10;0~16;0~25;0~40;0~60;-0.1~0.06;-0.1~0.15;-0.1~0.3;-0.1~0.5;-0.1~0.9;-0.1~1.5;-0.1~2.4MPa
   控制方式:上、下限缓行接点开关
   最高工作电压:DC 220V或AC 380V;
触头功率:10VA
工作位置:垂直安装
   使用环境条件:-10~50℃,相对湿度不大于80%,且爆炸性混合物应属于ⅡB级T4组以下,工作振动和被测介质的急剧脉动应对仪表触头的可靠动作无影响。
   温度影响:示值不大于0.4%/10℃,设定点不大于0.6%/10℃(使用温度偏离20±5℃)。
   绝缘强度:50Hz正弦交流电2000V历时一分钟
重量:6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