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降厉害

楼主(2013-05-21):
75kw的空压机  离变压器有1000米   大概估计 电压老底  压降比较厉害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想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电压低带不动

网友A:
那你们用的输电缆是多少平方的?

网友B:
距离有点远;
如1楼所问,不知导线线径是多少。

网友C:
1000米,距离太远了,线损很大,划不来的,建议现场设变压器或用660V.

网友D:
导线线径是多少

网友E:
现场安装大功率稳压器。

网友F:
就近装补偿电容可能要好些

网友G:
加大线径

网友H:
w[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我的是500米90kw石头粉碎机的。

网友I:
好像只有加粗电源线这个办法了。
再或者更换很近的电源。

网友J:
加装变频器就试试。

楼主:
线径是95的

网友K:
电流与线径计算一下,大概算法为:铜线直径=0.72乘以根号I

网友L:
这个我觉得值得挪动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