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1):
我只要在文本显示器MD204中修改PLC中的一个数据寄存器时,所有的寄存器都变为65535 实在搞不懂 ,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请帮个忙 谢谢

网友A:
十进制数65535换算成16进制后是FFFF,检查文本显示器数据格式及程序!

网友B:
先检查你设的是16位还是32位的;

楼主:
你好 请问那里可以设置16位或者32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那里可以设置16位或者32位的
设的数据寄存器设置选项,可以选*进制、上下限范围、显示几位、16/32位等;

楼主:
谢谢版主了 我去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 来晚了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MD204LV4的软件没有可以选择FX-2N的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