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如何检测台面上有没有加工材料(20130522)

楼主(2013-05-21):
求救:各位大侠请赐教, 如何检测这样的台面上有没有加工材料,材料的大小不确定,材质可能是金属,也可能是非金属,厚度在1mm~~30mm之间,这个台面可能会前后移动。

网友A:
安装个监控画面
【方案】
CC-Link IE TSN带来无限可能

网友B:
可以称重!
天道酬勤!
【方案】
ABB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在风力发电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C:
这应该是激光切割机,不知检测的目的是什么
【方案】
无锡北辰细纱生产管理系统介绍

网友D:
光栅传感器。。。。
【方案】
明阳电气与倍福共造用于极端工况的方案

网友E:
或者光电开关
【方案】
台达DVP-20PM实现可变同步区长度的追剪方法

网友F:
光栅传感器可以考虑
【方案】
应用案例 | 系统集成塑料熔体流动仿真功能助力提升效率和灵活性

网友G:
光电传感器或激光传感器,如果使用这类传感器平时要经常维护。
I believe i can fly
【方案】
变频注塑机方案(速度+压力闭环)

网友H:
回复 网友A:
这种场合,光栅传感器最实用的
【方案】
CAN总线在七头钥匙机上的应用

网友I:
要知道检测的目的是什么,才好确定检测形式呀!机械式,光电式,超声波等等,这要看你的检测目的和使用环境来确定的。
【方案】
图尔克电池片制造过程中的质量追溯

网友J:
楼主要说明您想检测的目的,是定位呢还是干啥。
如果只是确定有没有的话,在进料那设置传感器就行了

网友K:
如果只是简单的判断上面是否有工件,1,是人工放在上面,2还是自动上料(在入口增加检测设备)。

网友L:
台面会不会上下跳动?

楼主(2013-06-25):
我是要做一台自动上料的设备,向这个台面上上料,但是在上料之前,必须的判断这个台面上有没有原料啊!

网友M(2013-11-08):
最简单的就是加装传感器

网友N:
加一个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