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1):
我们厂有一条三相四线的电缆15米长,热继电器下端量得电压:AB,AC,BC各相电压在390V在左右,而ABC对中性点量出来的电压各相在240V左右,而到了尾端量得电压为:AB,AC,BC各相电压在480V左右,ABC对中性点量得电压各相在320V左右,因为电机烧坏了检查出来的,经查找不出原因后又接了一台电机上去,试机为正常,不过试机后没有在接线处量到电压,烧坏的电机已用了3年多。不过我们这条电缆是从6300V电缆上方两米左右架空经过的,是不是高低压产生的磁场感应出来的?

网友A:
有可能有干扰,电缆是铠装的?

网友B:
如果是干扰或感应 15米的电缆为什么只影响尾端?

网友C:
U=IR
线过细,或电流过大。产生了压降。

网友D:
这一段电缆是不是在末端?

网友E:
不解,期待解释。

网友F:
还是存在没发现的问题。凡是这种非逻辑性现象,都是还有隐含的问题未被发现导致的。其实并不离奇。

网友G:
我想,你在量末端电压时是在你说的烧坏的电机接线端子处量得的,你如果拆掉电机端子连线就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