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1):
问题10:由通信链路不稳定引起的通讯中断,在恢复正常后,如何将缺失的数据回补到上位监控平台?

  答案9:数据通过无线网络传输采取公网的形式,会面临以下两个问题:

  (1)现场设备或者已有监控平台没有固定IP,如何将数据主动上传给中心监控站?

  (2)无线通讯链路不稳定,如何将通讯中断到恢复之间的历史数据回补到上位监控平台?

  针对这两个问题,力控科技研发了CommServer和CommBridge两个组件,通过两个组件的配合使用,现场即使没有固定IP,数据也可以主动上传给中心监控站,而且还能解决历史数据回补的问题,本期内容将向您展示具体的配置方法。
  CommServer和CommBridge之间通讯,主要应用在公网上,尤其是现场没有固定IP比如ADSL模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现场使用CommServer的主动上传方式。其中CommServer指的就是现场没有固定IP端,CommBridge就是中心服务器,有固定IP端。

  例如:客户端(数据中心)公网:58.56.136.92

  电脑IP:10.96.32.132

  端口映射如下图所示:

  【注】:此处将路由器的8000端口映射给了内网(10.96.32.132)的8080端口。

  配置过程如下:

  1)首先是现场(CommServer端)配置

  在初始启动程序里面,勾选上CommServer组件,运行力控,在CommServer组件中选择设置—通信设置

  这里服务器1里面要填写CommBridge端的IP地址,端口号是路由器映射通的端口。

  登录ID和本机地址的设置,是和CommBridge端相对应的,具体配置会在下文CommBridge配置内容中提到。

  依照上图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系统会提示您重新启动,把力控退出再次运行就可以了。完成上述操作后CommServer配置工作已结束。

  2)中心(CommBridge端)配置

  首先在力控的IO设备组态中,找到力控——数据库——CommServer通讯

  这里面的设备地址,需要填写刚才在CommServer配置中填写的本机地址。

  【注】:如果这里的设备地址和CommServer中的本机地址不一样,在CommServer中虽然显示能和CommBridge连接成功,并且CommBridge中也有ID号登录,但是IO监控器里面的设备状态是设备超时,并且也采集不上数据。

  通信方式选择网桥,点击下一步

  通讯方式:TCP\IP

  设备厂家:力控

  终端编号:一个CommServer端要对应一个终端编号,并且不能重复。

  端口号:是在CommServer中设置的服务器的端口(如下图),需要一一对应。

  终端ID号:是在CommServer中设置的登录ID(如下图),需要一一对应。
  点击下一步之后,会提示填写客户端的版本,请与CommServer中设置的版本一致。

  点击完成,IO设备组态的配置工作结束。

  现在在数据库组态里面建点,下文重点说明数据连接里面的参数。

  这里面参数,必须与CommServer端中所建的点名一致,至此所有配置工作结束。如果在服务器端可以Telnet通客户端的IP端口(58.56.136.92 8000),但是却通不上。那么客户端可用TCP&UDP工具,建立服务器模式:

  服务器端创建客户端模式:

  参照上述两图配置,测试网络是否可以连接正常。

网友A(2015-10-05):
我是7.0 设置I/O设备时候 选择数据库-选择COMMSERVER通讯
设备定义向导 在设备厂家中选择力控 怎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