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选型

楼主(2013-05-21):
我厂正试制一台木材加工设备,需要控制六支气缸按次序运动,请问用那款logo好?

网友A:
已经转发LOGO!产品经理。谢谢!

网友B:
你好,LOGO!选型简单说只有两种,一种是供电和信号是220VAC,一种是直流12或24VDC,然后根据系统需要的具体输入输出点数量配置,每个主机都集成了8个DI和4个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