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画面问题

楼主(2013-05-21):
编好的WINCC画面 显示器如果换了一台其它尺寸的  画面大小只能显示一部分   怎么设置WINCC 啊?高手帮帮忙 新手刚上手不太懂   是不是得重新编辑画面大小如果有简单的方法指点指点我

网友A:
应该能改画面的分辨率吧

网友B:
设下分辨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编好的WINCC画面 显示器如果换了一台其它尺寸的  画面大小只能显示一部分   怎么设置WINCC 啊?高手帮帮忙 新手刚上手不太懂   是不是得重新编辑画面大小如果有简单的方法指点指点我
在Wincc的资源管理器的计算机属性中设定画面属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使呀  试了   开头就是  FULL  全屏选择     更改了  分辨率 也没好使    我又找了个一样大小的显示器

楼主:
还有就是  我电脑的 WINCC和  S7在一台电脑上    连了一套400PLC  做了个 循环灯的  画面和程序    做好了 就是 点 按钮 程序没反应  程序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400 和电脑  直接用 CP443-1连的  下载程序组态 都没问题 PLC运行监控 都正常

网友D:
这个挺麻烦,画面的大小需要按照新的监视器的分辨率去做,希望找到原来分辨率大小的监视器替换。

网友E:
修改电脑分辨率和画面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2013-07-05):
回复 网友E:
这些问题已经都解决了 呵呵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