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1):
本人初学触摸屏,刚下的EB8000,装上后打开软件,出现:“严重错误,找不到C:\EB8000\devicetype.def!"请问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请哪位大侠告知,在此不胜感谢!

网友A:
需要软件不。我教你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呀,是windows 7系统。

网友C:
回复 楼主:
安装的时候没安装完整吧,你可以卸了,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D:
按照提示安装,应该很好安装的。

网友E(2018-09-13):
我安装现在也是提示这种
信息,这么怎么解决,各位大神!

网友F:
到官网下载程序再安装试试。感觉这个还是挺好安装的。

网友G(2018-11-04):
系统不对吧  换系统

网友H(2019-02-10):
WIN10系统安装好之后也是这样提示,软件是官网下载的。

网友F:
官网还有个EBproV6setup,你试试这个咋样,我安装的就是这个,win7 64位系统。

网友H:
我的win10安装了EB8000也有楼主那样的情况,点击编辑工具下第一行,就会提示,不知道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