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

楼主(2013-05-21):
我们这里的系统加热,一个是85V. 一个是380V, 都是两根线。 谁见过这样的加热器 。

楼主:
别光笑,说点关键的了

网友A:
不太理解你的话。
380v两根线可以理解,一根管,两相线接入。
85V什么情况?是不是你描述有误。
是不是这样:
比如三相电通过接触器控制三相电加热管。你用万用表测量。搭了两相量到380,又搭了两相只量到85V?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正常了。

楼主:
你误解我了。我说的是两套加热。一套通过变压器变成85V  然后通向加热器。另一套,直接是L1   L2   通向加热器,并且是380v,谁见过这样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光笑,说点关键的了
你是说很多人没见过这个电压等级的加热管吗?

加热管是要定做的,你想要多大功率,多大电压,只要你有需要,都可以做的!

网友C:
没图,看真相。。。。。。。。。

网友D:
估计380V是主加热,85V是铺助保温。

网友E:
380v两根线,一根管,是两根相线接入。
85V什么情况?这个可能是单相电源的两相输入,是经过变压器的电压吧。

网友F:
是特别制作的额定电压为85V的辐射管吧!

楼主:
380V的是液压站加热。 85V 的是 基板加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估计380V是主加热,85V是铺助保温。
有道理...

网友H:
看图说明,没描述清楚!

网友I:
什么机器上用的,你不说,别人不好猜,现在的设备五花八门,除非别人用的机器和你一模一样

楼主:
就是普通的液压站 加热器。380V 的  L1  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