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1):
三相交流异步电机控制回路是一个由二个接触器组成的正反转回路。当正转停止时,将一个电阻通过常闭点串到定子中(不是反接制动,也不是能耗制动)。反转也一样,请问这个电阻起何作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快速去磁功能,让电机剩磁快速耗掉,使电机立即建立反向磁场

网友B:
这个电阻又名续流电阻

网友C:
他叫做再生制动

网友D:
还没见过,不过你可以看看停机是电机是不是立即停止转动,把这个电阻去掉看是什么反应。估计是消耗电能,算能耗制动吧。

网友E:
我认为这是一个综合考虑的简约措施,在单向运转电路中,不增加其他硬件投入,直接利用接触器的常闭触点可以实现制动,但毕竟常闭触点不是主触点,为防止触点烧死粘连可串上一个限流电阻,此电阻既要续流又要限流,太小就不能保护触点,太大则停车缓慢。还有反转控制回路时,则两个接触器的常闭触点一定是串联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