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1):
施耐德交流接触器。LC1D25  Ie是25A Ith 是50A  一般我们说接触器是多大的。是说25  还是说50啊。

网友A:
应该是25A。

网友B:
请参考施耐德的选型手册

网友C:
Ie额定工作电流,25A;
也就是你需要参数;
Tth:热稳定电流,也就是短时允许的最大电流;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平时口语说,这个接触器多大的啊。 是说的Ie  还是 Ith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平时口语说,这个接触器多大的啊。 是说的Ie  还是 Ith ??
25A

网友D:
楼上正解,可去施耐德网站下载选型目录。http://download.schneider-electric.com/files?L=zh&p=&p_docId=&p_docId=&p_Reference=SCDOC735-IC-CN&p_EnDocType=Catalog&p_File_Id=2643453&p_File_Name=SCDOC735-IC-CN.pdf

网友E:
平时说的土话说的是额定电流,25A

网友F:
口语基本上说的都是额定电流,包括电机电流也是一样

楼主:
哦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