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F 信号端子无效

楼主(2013-05-22):
大虾们,请问一下,我在调试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个问题电机正反转,反转正常,正转时电机无动作,变频器RUN指示灯不亮,怀疑是STF信号端子问题,查来查去,参数回复出厂设置还是没用,变频器型号是 三菱E700 求大虾赐教

网友A:
量下STF与SD端子不接线时电压有没有?

网友B:
反转时RUN指示灯亮不亮?

网友A:
已经说了电机反转是正常的,RUN灯不亮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