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2):
想买个变压元件,是交流220V变直流5v,是不是这样的元件应该称开关电源,不能称变压器?变压器要交流变交流才能叫变压器?不知有没直流变交流或直流变直流的,这样又应该怎么叫元件名称?

网友A:
开关电源跟变压器不同。你可以百度。我记得开关电源之所以叫开关电源。应该是稳压是通过晶体管(三极管)导通截止(开关)来控制电压的。
直流变交流叫逆变器
直流变直流有的电动车里就有。这些百度淘宝都可以搜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