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三菱PLC通讯

楼主(2013-05-22):
 我公司现在有一条自动线,是由六台单独的机器通过轨道连接成的,程序上也没有互锁自锁的功能。因为机器是在不同的时期开发出来的。plc都是fx2n系列,人机都是用的gt1050.如果有一台机器报警的话,需要马上人跑过去停其他的机器。现在高层的意思是想把6台机器通讯起来,如果有一台机器发生报警,其他的机器停止,程序上也需要连接起来,因为每台机器的产能不是一样的。现在没有一点头绪,需要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呵呵;先考虑停机时PLC要如何动作?如果是全部停止输出就好办;

网友B:
FX的可以做N:N网络通讯,这个通讯比较简单,这些机器的距离大概多远?

楼主:
整条线连起来不超过10米

楼主:
停机的话,需要一个循环结束后停止,这个应该比较好 控制,复位自启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条线连起来不超过10米
那每台PLC上价格FX2N-485-BD,用n:N网络通信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