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TL指令中的MPP

楼主(2013-05-22):
如手册所示,在状态内,不能从STL内母线中直接使用MPP\MRD\MPS指令。
我想问的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从STL内母线中直接使用堆栈指令。第二张的图的18到25步是这种情况吗?这样编的梯形图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您使用的手册与软件都太老了,已经不符合现有的编程体系了。
在FX3U乃至于更新的手册,在GX Developer使用手册中均不能翻到您说提到的限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一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一条
在新版中,由于STL单独占据一行,并不存在你目前的梯形图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