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2):
请教有一台丹佛斯F302变频器 22KW上电显示A47故障24V电源故障,端子24V仅17.5V,不知是哪里的问题,谢谢赐教!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风扇的问题引起24V过流了,或者24V上面有别的大点的负载电流很大,引起24V下降了。再看看24V整流滤波回路是不是正常,首先看看滤波电容容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