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2):
西门子工控机的显示器,工作一段时间就白屏了,有时候工作24小时白屏,有时候3天左右,最长时间用了-周。
不知道是液晶的问题,还是驱动板或者显卡的问题。哪位大侠知道的。给说一下。拜托了。都急死了

网友A:
 可能是液晶屏出现问题吧,最为简单的故障分拆法就是你先更换一个屏,用一个一般电脑的显示器替换使用,看看还出现白屏吗,如还出现也有可能是显卡出现故障,还有就是看看是不是启动屏保功能?

网友B:
换屏
换线
换显卡
试试
如果在保修期内就找西门子

楼主:
现在接的就是电脑主机。液晶不好找。应该跟线没问题吧,现在就是确定不了液晶是不是有问题。里面就一块板子,一体的

网友C:
以前我们的波峰焊设备,也有一台海泰克的触屏偶尔出现白屏,后来整个更换。
要是楼主的工控主机用VGA接口独立连接外部的显示器还好一点,可将其换之排除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D:
公司用的西门子工控机貌似是双DVI输出,那个设备不是我负责的,不是太清楚,看着很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接的就是电脑主机。液晶不好找。应该跟线没问题吧,现在就是确定不了液晶是不是有问题。里面就一块板子,一体的
液晶不好找,crt的也行,先看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如果是还是申请买个新的吧,现在液晶显示器便宜的也就6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