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2):
CPU为ControlLogix 5000系列。通讯走以太网,PLC向喷码机传送字符(基本是数字),让喷码机打印。请问各位如何编程,主要是传送数据指令。怎么搞?

网友A:
这种问题问的方式可能只有做过的人才能回答了。

并不是没有能人能回答,而是别人不高兴去网上找什么喷码的通讯手册了解通讯协议了……

告诉你我以前问问题的方式:
1、说明清楚我使用的机型以及软件版本。
2、附上与设备通讯有关的手册以及具体协议。
3、附上我自己瞎写的不成功的程序。
4、根据论坛上的回答去试验并附上试验结果。

估计你的问题也就这样烂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程序我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