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2):
今天看了定位控制手册,看了很久真的不知道这个原点回来指令dszr中辅助继电器m8341清零信号输出有效,和m8464清零软元件指定有效,还有的是比如说清零信号y20,这样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不指定清零信号输出端,那他是怎么输出啊,是在那个输出的,脉冲输出端为y0,还有一个是用定位指令时1.原点检出结束标志位的复位和2.正转侧定位结束标志位的复位,3.反转侧定位结束标志位的复位,这些在程序里面只有复位的,没有其他职位或其他触点,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A:
本来清零信号是有默认的输出点,如Y0轴对应的是Y4,,当M8341输出ON时,原点回归后这个Y4就能输出清零信号
当Y4如果有其它用途,用户想改变,不用这个点清零,那就M8464和D8464去改变,改成Y20也可以

PLC中的有些标志位,是系统自动给定的,不需要用户去置位,你也不会看到置位的指令操作

楼主:
1.原点检出结束标志位的复位和2.正转侧定位结束标志位的复位,3.反转侧定位结束标志位的复位,这些在程序里面只有复位的,没有其他置位或其他触点,这是为什么呢?例如rst m10原点检出结束标志位的复位,rst m11.正转侧定位结束标志位的复位,rst m13反转侧定位结束标志位的复位。这个是怎么样来的,我看哪个手册的实例哪里有这个我真的搞不懂?谢谢你刚才上面的回答,希望你能给我这个问题也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些M10 M11是普通的辅助继电器,这些程序中应该有控制它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在程序里面真的找不到,只是有很多复位这几个辅助继电器的指令,为什么呢

网友B(2013-12-18):
回复 网友A:
老师你好,请教个问题,是不是只有伺服电机需要一些特殊继电器来清零,而步进电机就不用,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