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咸老师

楼主(2013-05-22):
咸老师,读了您的书,真是受益匪浅,问一问题:《快速入门》281页连接MCU 94脚的2个运放反馈电阻接同相,我不理解,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输出反馈到同相,是正反馈,参见迟滞比较器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咸老师,读了您的书,真是受益匪浅,问一问题:《快速入门》281页连接MCU 94脚的2个运放反馈电阻接同相,我不理解,请指教,谢谢
系排版与校对错误。
元件引脚号是对的,但+、-符号画反。反馈电阻接在反相端与输出端之间,是反相放大器电路。
作者与读者一样,希望不要出错,但出书后总有地方漏改。错的恐怕不止一处,有疑惑之处,可参考相关文字说明及引脚序号,自行修正过来吧。
一些错排,作者也无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