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接开关调压。

楼主(2013-05-22):
变压器调压,是在一次侧调压对吗》

网友A:
我没操作过,但想当然应该是一次侧,一次侧电流小嘛,不说带载调,最起码工作时小电流流过分接开关也安全些。对不?呵呵

网友B:
是的,而且要停电才能调的

网友C:
工作时调,表示震惊。。。

网友D:
也没什么。采用电动调压器可以在线调压。中小功率的。

楼主:
6楼的你说什么了。

楼主:
不是分有载和无载吗。为什么带电不可以。

网友E:
大部分是无载

网友F:
有一种变压器,内部是有马达带动齿轮转动调压开关的。在变压器外面接开关控制即可带电调节。
以前在五金厂见过,用来在线调节工频炉的溶解电流。

楼主:
哦 谢谢你们呢

网友G:
就算是有载调压,还是去负载调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