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2):
与FB相比,FC的局部变量多了一个RET_VAL(返回值)。它实际上是输出参数。默认的情况它是没有数据类型的,在调用FC时也看不到这个输出参数。只要在局部变量表中设置RET_VAL的数据类型,在调用时就能看到它在方框的右边出现,所以它是一个输出参数。我很长时间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局部变量,而不是将它纳入输出参数。后来偶然在一个资料上看到,这是为了和PLC编程语言的国际标准IEC 61131-3一致而设置的。
功能FC的英语为Function,也可以像博途那样,将Function翻译为函数。IEC的函数和C语言的函数一样,执行后会产生一个返回值。IEC 61131-3的FC也只有一个返回值,不用设置它的名称,返回值的名称和FC的名称相同。因此IEC 61131-3的FC只有返回值这样一个输出参数。
西门子的FC对输出参数的个数没有限制,比IEC 61131-3的FC更好用一些。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与FB相比,FC的局部变量多了一个RET_VAL(返回值)。它实际上是输出参数。默认的情况它是没有数据类型的,在调用FC时也看不到这个输出参数。只要在局部变量表中设置RET_VAL的数据类型,在调用时就能看到它在方框的右边出现,所以它是一个输出参数。我很长时间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局部变量,而不是将它纳入输出参数。后来偶然在一个资料上看到,这是为了和PLC编程语言的国际标准IEC 6116-3一致而设置的。
功能FC的英语为Function,也可以像博途那样,将Function翻译为函数。IEC的函数和C语言的函数一样,执行后会产生一个返回值。IEC 6116-3的FC也只有一个返回值,不用设置它的名称,返回值的名称和FC的名称相同。因此IEC 6116-3的FC只有返回值这样一个输出参数。
西门子的FC对输出参数的个数没有限制,比IEC 6116-3的FC更好用一些。
必须纠正前辈的是:PLC编程标准是IEC61131而非6116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教是所有的PLC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是所有的PLC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吗?
并非全部的PLC厂家均支持IEC61131标准。

另外,即使支持IEC标准的也不是全部的厂家完全支持IEC61131标准,目前仅有为数不多的厂家基本支持IEC标准,如国产的腾控,研华以及日系的富士,和欧美系的菲尼克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的确是写错了,原帖我已改正。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