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3-05-23):
请问各位大侠,一台三相1.5kw惠普变频器输入输出端接反炸机了,这能修吗

网友A:
呵呵;这个功率比较小,修是能修,不太合算了;

网友B:
更换模块或者独立IGBT,如果是模块就不划算,独立IGBT就便宜些。

网友C:
修成本部划算~~~

楼主:
模块是不行了,炸开了,不知到其它部分还有没有坏的可能

网友D:
驱动电路与电源,可能也有损坏.

楼主:
看这样真的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E:
丢了,已无维修价值,买新的。

网友F:
小变频器如果模块损坏它将占成本的70%左右而且配件质量也很难保障维修起来成本会很高。

网友G:
能是能修,就是成本不划算啊。

网友H(2013-06-28):
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你修下,收基本费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