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3):
初学PLC,可是就是在电脑上装不上安装程序,有人可以W7系统装上三菱PLC,step7的安装程序吗??请教

网友A:
如果正版系统加上严格执行厂家的安装简易,那么基本不存在问题。

怕就怕使用垃圾的Ghost系统还用不符合的版本,那么自己水平差点么就只能上论坛来问。

支持Win7 32Bit:
三菱:GX Developer V8.92或以上版本,虽然8.86中文版也能安装,但是其附带的USB驱动可能存在问题,目前中文版只有8.86版本,英语版目前最高版本为8.113T。
     GX Works V1.62或以上版本,目前GX Works中文版本最高为1.91V,英语版本最高为1.98C,三菱中国免费提供V1.77F版本的下载。
西门子:Step7 V5.5或以上版本,但请注意,西门子需要Win7系统为专业版或以上系统,虽然通过修改安装文件Setup.ini可以屏蔽安装程序对于操作系统版本的检测,但是不保证安装使用中不会有问题。

对于Win7 64位系统:
三菱建议使用GX Developer V8.98C或以上系统,或GX Works V1.69S或以上版本。
西门子建议使用Step7 V5.5 SP1或以上版本,目前Step7最新版本为Step7 V5.5 SP3.

安装了上千台PC,没有失败过,人品,水平俱佳,这就是人格魅力,不是一般人能学的会的。

网友B:
属性-兼容性安装

网友C:
其实吧,我的做法是在WIN7下面建立一个XP的虚拟机。现在的虚拟机很强大,全屏以后你根本看不出是用的虚拟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吧,我的做法是在WIN7下面建立一个XP的虚拟机。现在的虚拟机很强大,全屏以后你根本看不出是用的虚拟机
你知道VMware要多少钱不?

你知道VisualBox的稳定性有多差不?

你知道Visual PC有多吃资源不?

看不出是虚拟机?系统托盘中的图标是假的啊。

网友C:
好吧,我用的就是vmware。好吧,我用的就是盗版。好吧,我觉得现在还是挺稳定的。好吧,全屏了以后除了屏幕最上方有一个小横条别的真看不出来有多大区别。

楼主(2013-07-02):
感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