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3):
升级计/噪音计中的A/C加权的诠释
     声级计又叫噪音计中计权(加权):计权(Weighted)也称加权或听补偿,有两种含义:一是考虑到设备在正常使用和测量时的条件不同,对测量值所加的人为修正,称为加权。
     声级计又叫噪音计是最基本的噪声测量仪器,它是一种电子仪器,但又不同于电压表等客观电子仪表。在把声信号转换成电信号时,可以模拟人耳对声波反应速度的时间特性;对高低频有不同灵敏度的频率特性以及不同响度时改变频率特性的强度特性。因此,声级计是一种主观性的电子仪器。
     信噪比:进制讯号噪声比(Signal NoiseRatio)简称讯噪比或信噪比,是指有用讯号功率与无用的噪声功率之比(音源产生最大不失真声音信号强度与同时发出的噪音强度之间的比率,通常以“SNR”或“S/N”表示,一般用分贝(dB)为单位,信噪比越高越好。)
     举例说明:我们知道,收音机听广播或录音机放音乐时,扬声器里除了广播声和音乐声外,总还含有各种杂声。这些杂声有的是雷电、电机、电器设备等产生的干扰;有的是电身设备本身的元件、器件产生的。所有这些杂声我们都称之为噪声。噪声越小,广播和音乐听起来就越清晰。为了衡量电声设备的质量,常用“信噪比”这个技术指标。所谓信噪比就是指有用信号功率S和噪声功率N的比值,记作S/N。
     计权(加权):计权(Weighted)也称加权或听补偿,有两种含义:一是考虑到设备在正常使用和测量时的条件不同,对测量值所加的人为修正,称为加权。或者可以理解为:在测量中附加的一种校正系数,以正确地反映被测对象(这也是国家为了统一噪音测量设定的一个标准)。如在测量噪声时,由于人耳对1~5kHz的灵敏度最高,对低频分量不敏感,从听觉上评价噪声大小时,必须对音频频谱的各部分进行计权,即在测量噪声时需要使它通过一个与听觉频率特性等效的滤波器,以反映人耳在3000Hz附近敏锐的灵敏度和60Hz时较差的灵敏度,这就是计权。由于人耳的频率响应随声音的响度而变,故对不同的响度或声压级的声音使用不同的计权曲线。目前,普遍采用计权曲线A,并用dBA表示这种A计权的测量值。
     频率计权(计权网络):为了模拟人耳听觉在不同频率有不同的灵敏性,在内设有一种能够模拟人耳的听觉特性,把电信号修正为与听觉近似的网络,这种网络叫做计权网络。通过计权网络测得的声压级,已不再是客观物理量的声压级(叫线性声压级),而是经过听感修正的声压级,叫做计权声级或噪声级。
     计权网络一般有A、B、C三种。A计权声级是模拟人耳对55分贝以下低强度噪声的频率特性;B计权声级是模拟55~85分贝的中等强度噪声的频率特性;C计权声级是模拟高强度噪声的特性。三者的区别是对噪声低频成分的衰减程度,A衰减最多,B次之,C最少。A计权声级由于其特性曲线接近于人耳的听感特性,因此是目前世界上噪声测量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B、C已逐渐不用。
时间计权(表头灵敏度):慢,快,脉冲或脉冲保持,峰值保持
(1)“慢”。表头时间常数为1000 ms,—般用于测量稳态噪声,测得的数值为有效值。
(2)”快”。表头时间常数为125ms,一般用于测量波动较大的不稳态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等。快档接近人耳对声音的反应。
(3)“脉冲或脉冲保持”。表针上升时间为35ms,用于测量持续时间较长的脉冲噪声,如冲床、按锤等,测得的数值为最大有效值。
(4)“峰值保持”。表针上升时间小于20ms.用于测量持续时间很短的脉冲声,如枪、炮和爆炸声,测得的数值是峰值.即最大值。
第二部分:产品的简单原理构造
     声级计的结构原理:声级计一般由电容式传声器、前置放大器、衰减器、放大器、频率计权网络以及有效值指示表头等组成。
声级计的工作原理是:由传声器将声音转换成电信号,再由前置放大器变换阻抗,使传声器与衰减器匹配。放大器将输出信号加到计权网络,对信号进行频率计权(或外接滤波器),然后再经衰减器及放大器将信号放大到一定的幅值,送到有效值检波器(或外按电平记录仪),在指示表头上给出噪声声级的数值。
第三部分:用途
     噪音计主要是用来测量噪声的,而噪声测量的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从测量对象来分,可分为环境噪声( 声场)的特征测量和声源特征的测量。
2.从声源或声场的时间特性来分,可分为稳态噪声测量和非稳态噪声测量(在测量时间内,声级起伏不大于3dB(A)的噪声视为稳态噪声,否则称为非稳态噪声)。非稳态噪声又可分为周期性变化噪声(在测量时间内,声级变化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的噪声)、无规则变化噪声和脉冲声(脉冲噪声是非连续的,由持续时间短和幅度大的不规则脉冲或噪声尖峰组成,工具书上解释:持续时间小于0.5秒、间隔时间大于1秒的噪声)等。
3.从声源或声场的频率特性来分,可分为宽带噪声(频谱密度图较平坦的噪声)、窄带噪声和含有突出纯音成分的噪音。
4.从测量要求的精度来分,可分为精密测量、工程测量和噪声普查等
积分式声级计是用来测量一段时间内不稳态噪声的等效声级的。(TES1353)
噪声剂量计也是一种积分式声级计,主要用来测量噪声暴露量。(TES1355,AWA5610系列)
脉冲式声级计是用于测量脉冲噪声的,这种声级计符合人耳对脉冲声的响应及人耳对脉冲声反应的平均时间。(CEL-254)
第四部分:技术指标 每个技术指标详细的解释。
Lp 瞬时声级,
Leq等效连续声级,:等效连续声级反映在声级不稳定的情况下,人实际所接受的噪声能量的大小,它是一个用来表达随时间变化的噪声的等效量。
Le暴露声压级.
Lmax 最大声级.
Lmin .最小声级
Lx . 大于此声级的测量时间占X%
波形峰值保持Lpeak .Lcpeak . Lceq .
Ltm5 5秒内声级最大值
AC:交流
DC: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