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3):
给D1一个初始值,怎么让他的值每秒增加100

网友A:
LD M8013
ADDP D1 K100 D1

网友B:
是一秒一次性加100,还是一秒内一个个加100次,对应程序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如果是1S为周期加的话可以考虑用PLC对应的特殊寄存器,一般的PLC都有秒周期的寄存器,写一条命令,改寄存器置位时ADD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1秒里慢慢递加,加到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1秒里慢慢递加,加到100
RAMP指令表示毫无鸭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1秒里慢慢递加,加到100
加个10ms中断吧,在中断里+1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