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转换

楼主(2013-05-23):
PDF怎么转换成WORD格式啊,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在百度搜索“PDF转WORD”,上面有一个55la的应用,然后上传你需要转的文件,等转完后在下载WORD文档就可以了

网友B:
网上也有专门的软件的呀。

网友C:
一旦是图文混和的PDF,那么转换为Word效果惨不忍睹……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D:
有的不行!

网友E:
一般的PDF资料都加有密码,不是拿一款软件就能转换的,另外要注意不要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了。

网友F:
你可到网上下载: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 7.0 汉化注册版。这个是用来修改、编辑PDF的专业软件。只需打开PDF文档后,在菜单“文件”中选择“另存为”,在跳出的活动窗中的“保存类型”中选择“word文档(*doc)”点“保存”就可将PDF保存为word文档了。注意:不是平常用来浏览PDF的Adobe Acrobat reader

网友D:
用扫描仪的OCR软件

网友G:
去问度娘

网友H:
如果是用字符制成的pdf文档,转换成word不难,如果是图片做的,那么就没有必要转成word,除非ocr软件的能力很强。

网友I:
可以转换,但转换后可能有丢失的,错误的地方;

网友J:
转换完了  乱七八糟的 看烦死你

网友K:
第一,如果PDF有密码的,必须先问度娘找一款能解密的软件,度娘上很多,但是貌似能用的就一两个(俺用过一个,解密后页码全乱掉,还有一个解密是解密后不能转化的);
第二,度娘下载pdf转WORD,这个就多了,一般也都能转,但是有些特殊的,比如原先是照片格式的转成PDF的,就可能会出问题。
实在是想不出问题,找个专业的软件(花钱的),搞定。

网友L:
一般来说这个时间段,干这个事情,都是因为要写毕业设计。毕业设计有很多资料都是PDF,不适合CTRL+C、CTRL+V,所以就要转化成WORD。有人的做法就是找一种汉字识别软件,能把PDF一段一段的识别出来,虽然说效率也不是太高,也比手码字快。呵呵,五年前我也这么干过,经验啊!

网友M:
有的转换了后成乱码,要有心理准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