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3):
电脑系统是win7 64位 我安装的那个STEP7 MICROWIN软件 安装不成功,按照网上的方法试了几遍都不行,有的说注册表没删干净 我查了注册表没有关于西门子的选项了,可还是没法安装  求求哪位大神帮帮忙,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远程,  邮箱:hongda5536@126.com  这学期开始学PLC(我大三),从西门子200系列入手。现在苦于没办法用那个软件编程。拜托了,各位!

网友A:
大三按个软件都不行……浪费啊,把电脑寄给工控网,我装好后让工控网给你寄回去。

另外,64位Win7要安装Step7 Microwin V4 SP9,西门子官网有下载完全安装版本,相信现在大学生智商都高的,智商不高也不会读到大三了,不会找不到的。

网友B:
STEP7 MICROWIN WIN7要装SP8或者SP9

网友C:
删除注册表请参照:如何卸载STEP 7-MicroWIN V4.0
软件请下载:
S7-200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 V4.0 SP9)
祝你成功!

网友D:
装完打个补丁就能连PLC 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不刚开始接触吗?我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