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继电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3-05-23):
继电器RJ的选择和图中的哪个元件有关有?请具体说明,谢谢

网友A:
继电器RJ的选择最主要和图中ZD1稳压二极管有关,继电器的工作电压要与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相适应。

网友B:
看给继电器供电的电源是多少

网友C:
根据ZD1电压,Q1电流,这两个原件选RJ。

网友D:
个人认为,一般的12V继电器就可以满足使用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网友E:
这个是过电流保护电路吧!
看样子RJ和两个开关都可以有关联!JK1用来切断双向可控硅,JK2用来自锁,保证过流信号持续有效!

网友F:
是保护电路。那个线圈是检测电流的?

网友G:
本人以为,应该在电路中增加一个常闭的按钮,在电路动作保护之后,在需要重新送电时,按一下这个按钮能够恢复送电了,具体放在哪个位置,楼主想想看,省得老师说你完全照搬了现成的电路,没有一点儿自己的东西

网友H:
觉得1楼等说的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F:
T1是检测负载电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把c1换成变压器了,呵呵、还算变了下、您说的也很有道理,我采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

网友I:
应该是12V继电器,根据原理图估算一下触点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