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国产机设计有不妥嫌疑

楼主(2013-05-23):
品牌不说了,相信有人看得出.

楼主:
第一次见到这现象时不觉得什么,可是接二连三看到同类机型出现同类现象.不得不怀疑厂家设计了,起动电阻紧贴继电器,造成继电器机械损坏.

楼主:
同时鉴于频繁出现的现象也作了个人分析:该机为了将成本降低采用了输出为6个单管的设计,从维修纪录来看IGBT的损坏基本是成对出现的,也就是说假如某个管子损坏短路了,变频器不能有效高速检测并停机,等到与之成对的管子又导通时造成了直流回路的强烈短路,于是表现的现象为成对损坏.这时可能电源开关会跳闸,制动电阻并不会起火
电阻为什么会烧焦呢?很可能是工人在跳闸之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又重新上电,此时充电电阻对电容进行限流充电,正常情况当然是没什么事,不巧的是此时输出已短路,于是300多伏的直流加在电阻上,开关电源严重欠压继电器也不可能动作的,要不了几秒钟就出现上图所示,之后电阻烧断,烧烤停止.送修的人不是操作工也搞不清,是否如个人所述有待权威专家发言.
由此可见发热大的元件紧贴塑料壳的继电器本身也是低级错误,同时盲目的故障后上电会造成电器的二次损伤,慎之.

网友A:
见过比这还严重的,厂里西门子6ra70直流控制柜直接烧报废

网友B:
某些国产机在设计上确实不合理,保护功能也不完善,用的零配件质量又不好,不耐用啊。

网友C:
小日本的?

网友D:
什么牌子看不出,但看板材就知道是国产

网友E:
这个。。。不能说出来滴。。。

网友F:
设计不合理的机型,不惟国产机,即使进口机,也有个别地方有欠推敲之处。如将电解电容仅靠散热板安装,加速了其电解液蒸发而失容。像是大功率电阻,一定要有一定的安装空间,以利于热量的散发。
设计合理,但选用价劣价元件,也会使故障率升高。
精工制造,应该是是国产机的努力方向啊。不仅软件要提升,更要使硬件真的过硬才行啊。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G:
这套变频器的外壳国内有N多品牌在使用;

网友H:
变频器用单管作为逆变输出,恐怕只有中国人在做吧?
战无不胜的中国人。

网友I:
维修中总结的经验,对生产厂家有借鉴作用。

网友J:
回复 网友H:
小功率的我见过很多国外的大品牌也是用单管的,没有什么奇怪的!

楼主:
单管是为维修者考虑的,特别的好拆好修,呵呵

网友K:
见过单管的,板上无用来拆IGBT用的孔,要拆的话要焊下所有管脚,那才叫悲催!!!!

网友L:
大品牌keb F4小功率的变频器也是单管的。没什么不好的,国产变频器硬件设计合理也没什么不可以。

网友M:
好像是仿三菱的东西。

楼主:
是否单管和变频器质量没有直接关系,进口机也有单管的.单管的话设计上没这么紧凑,散热板是带电绝缘处理要更好

网友N:
一看就知道是台州的某品牌。一模一样的曾经也不知道修过多少台。这个机型在雕刻机上用得很多,当然炸得也很多@

网友O: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一次,如果没看错应该是神源的

网友P:
吃一堑长一智!所以那些大品牌才做的好一点,重要的是吸取经验教训!积极改正

网友Q:
性价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