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楼主(2013-05-23):
请教各位高手:
   今天遇到一台ABB510变频器,带动22KW电动机用在空调风柜上用手自动宏控制,控制盘上显示频率为49.9HZ  电流为18.5   转矩为23%,请问如何让电动机全速运行,是参数设置有问题,还是手动的电位器出了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电机反转了

网友B:
参数改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