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3):
我的设计是利用编码器测量长度,当到达预定长度是,切断。利用编码器,AB变频器,富士PLC怎么实现,有没有详细的资料,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首先,确定编码器的每周脉冲数;然后确定一个脉冲相当于运行的长度;再然后,把编码器输入到PLC中去数数,在电机运行状态,数够了脉冲数,就得到了对应的长度,即可确定你要的定长尺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首先,确定编码器的每周脉冲数;然后确定一个脉冲相当于运行的长度;再然后,把编码器输入到PLC中去数数,在电机运行状态,数够了脉冲数,就得到了对应的长度,即可确定你要的定长尺寸了。
这样就差不多了

网友C:
找找伺服或者步进的定位动作这方面的资料参考一下意思差不多

网友D:
把编码器的脉冲数用PLC的高速计数器计数,然后和辊周长、编码器线数进行计算,和你需要的长度进行比较。